请问版主、罗老师一个问题,看图:这两项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7-09):
这个硬盘修复了好多坏道,另外有很多绿块。看图:这两项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重映射扇区计数一项有数据就说明硬盘有坏道了,如果显示的数据高于或等于阈值的话,那么就可以为该硬盘上面的数据做好备份工作了,坏道有点多了。
重新映射的扇区事件计数,现在新版本的HD Tune 叫做马达启动/停止计数,这个选项一般就是硬盘在工作过程中断电引起的,数据不大的话不用担心。现在当前值等于阀值了,也就危险了。

网友A:
问题不大,有重要数据的话,先备份数据,再复位一下SMART表,逻辑扫描加一下表,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大,有重要数据的话,先备份数据,再复位一下SMART表,逻辑扫描加一下表,就好了。

“逻辑扫描加一下表”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逻辑扫描加一下表”是什么意思?

需要专业工具,比如UDMA ,效率源希捷,MRT工具,DFL的ST专修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需要专业工具,比如UDMA ,效率源希捷,MRT工具,DFL的ST专修等。

罗老师,没有这些工具就不能逻辑扫描加一下表。表好像有G表、P表。这个表是指这二个表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罗老师,没有这些工具就不能逻辑扫描加一下表。表好像有G表、P表。这个表是指这二个表吗?谢谢。

是的,可以加G表或者P表,是分别两个表。
或者用MHDD清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可以加G表或者P表,是分别两个表。
或者用MHDD清零一下。

哦,感谢罗老师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映射扇区计数一项有数据就说明硬盘有坏道了,如果显示的数据高于或等于阈值的话,那么就可以为该硬盘上面 ...

重映射扇区计数是指物理坏道还是逻辑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