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DM3 进 LOLO 后死机 进不了系统!求助!!

楼主(2014-07-09):
主板 都换了   CPU 是集成的    内存 都换了   所有的外设 都拔了   还是一样的状况  !求助 各位!

网友:
这个问我遇到过,直接换南桥就好好了

网友:
硬盘 系统都换了吗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够详细,主板都换了按理说应该不会再出现同样的故障了,你说的进不了系统不知是到哪一步进不去,内存、硬盘、系统不知有没有排查

网友:
该想到的东西 都换 了 !主板都换了新的!

网友:
有没有换个人修试试?

网友:
裸板试呢  什么也不要插

网友A:
换个系统,这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非常不错的系统ghost238.cn望采纳。

网友(2014-11-16):
南桥问题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 换南桥后也一样 LOGO后就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系统,这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非常不错的系统ghost238.cn望采纳。

百度知道玩多了吧。。。。。。。。。。。

网友:
该是南桥的问题吧,一般都是

网友:
今天也碰到一台DM3,一开机进去马上卡win logo,換硬盤和內存都沒用,再换一个南侨AM82801IUX后状况一样,还在努力中....

网友:
*脏话*这么严重啊,主板换了还死机,

网友:
为什么主板都换了就不换个系统呢?换个硬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