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7-09):
昨天接了一台联想B450.同行的,说是不开机。我插上可调电源一看0.11.按下开关没反应。不过估计应该不难修。就说120到150元的样子。同行走了以开始拆机。三两下拆出来。一插上电,镊子短接G1,没反应。一量发现没有3V 这主板拔了电池是自动开机的。.把电池拔了再试试。发现在开机了。就是电压在0.89这样子 。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就像休眠时闪的一样。把EC换了还是一样。开机脚上没有 电压、。索性把南桥也换了。也还是一样。KBC_PWRBTN#是由一个上拉排阻上拉电压的。我把这个信号直接连上3D3V_AUX_S5。3.3V是有了。但按下是没有反应的。拔电池发现能开机还能显。但是关机后是开不起来的。我想这样也没用。于是查保护隔离电路。查的我一头雾水。没想碰到这样的问题。以前B450的主板修的很多。自己在联想二级维修中心做过。哪位高手给点思路吧!!!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桥工啊。 你要按上电时序查, EC 要满足 待机(AVCC) 时钟 复位 (WRST 或者 ECRST) 程序。 一般待机的PWM 3V 5V 由EC 控制。 你还要测测待机芯片的EN脚是否有电压,推理就行。

网友:
楼主跟我刚开始干维修一样,不开机就先换EC再换南桥,换了不好就没着了,同意楼上的,楼主按照楼上的方法查吧

网友:
先换EC再换南桥,换了不好就没着了

网友:
楼主,取了电池,你待机电流0.11首先就高了,可能有短路.

网友:
待机0.11 不触发。
按照时序玩了。

网友:
这问题比挺难的

网友:
应该按时序来查,不要东一下西一下的

网友:
从图纸的开关处推起,应该 不是难事,,不是实机,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