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VOSTRO 2521 开机不显

楼主(2014-07-09):
戴尔 VOSTRO 2521 开机不显 刚过保的机子,开机电流上到0.80然后掉到0.74就不动了。i3的U  AMD的独显,加焊过显卡还是不显, 官网下了BIOS  7.45M的  主板上有两个BIOS不知刷那个,我把两个都拆下来提取了一下,一个是2.0M的  一个是4.0M的。头大了,谁遇到过这样的机子,请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A:
这种机器还没修到过,刷BIOS刷4M的吧,官网上的BIOS不会是线刷的吧

网友:
官网下的是exe程序的,解压后就是一个7.45M的BIN文件,

网友B:
官网上的是在线刷的,你得提取里面的bios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还没修到过,刷BIOS刷4M的吧,官网上的BIOS不会是线刷的吧

官网下的是exe程序的,解压后就是一个7.45M的BIN文件,没有分开的两个BIOS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网上的是在线刷的,你得提取里面的bios文件

提取了7.45m的BIN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网下的是exe程序的,解压后就是一个7.45M的BIN文件,没有分开的两个BIOS文件

官网的BIOS我还没刷过,不过7,.45M是不是有点大了,应该得分离吧

网友:
次机修复刷了 Inspiron 3521 版号LA-9104P 这个机子的bios,版号一样试着刷了一下,没想到好了。BIOS论坛有,我就不上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