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独显笔记本暗屏故障快修

楼主(2014-07-09):
昨天接到的机器:lenovo S300 板号:仁宝代工 LA-8951P REV:0.1
客户送来描述开机到LOGO,屏幕闪几次后屏幕就黑了。
经测试和客户描述故障相同,以为屏的问题,但换屏后还是一样,和客户谈好后,客户留下联系方式。
拆机检测没发现什么,又换了几片,故障依旧,已到下班时间明天继续吧。晚上在论坛看看也没发现什么,就休息几个小时,后又到论坛,琢磨,还是下了图纸看看,图纸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05250-1-1.html),看图纸研究了一下,有点进展,明天再说,睡觉。
今天上班先解决这个问题,拿过机器,打开图纸,找到S300屏线接口部分。见下图:

用万用表测量屏接口1、2脚供电正常。见下图:

测量8脚的INVT-PWM信号时发现该脚在屏亮时有3V,当屏变暗时电压变成0V,呵呵看来问题出在这里。见下图:

看图纸与此脚相连的电阻R14631,此电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开机有电压过来,接下来查PCH_PWM的来源,发现是从这里发出的。见下图:

将电阻R14631取下测量发现也是先有3V电压然后变为0V,嘿嘿可以确定HM65 PCH不良引起。起初想更换换HM65,但是考虑到成本没有换,一想只是暗屏别的并没有什么,看看图纸未装的电阻R14651,在看看这个由EC发出的信号,有了主意呵呵,把拆下的R14631装在R14651的位置。见下图:

根据图纸改好线路后通电试机一切都正常了,装机交付客户。这个案例也可以通过更换HM65来解决但是成本就要高了,改一下线路什么都不用动既节省了时间又节省了维修成本。

网友:
不错,修机器就得按简单的来,要是换桥说不定会出什么意外呢

网友A:
楼主给力啊,省了pch了   明天帮你加分  今天加不了了

网友:
这问题不一定是pch的问题 我遇到过 换了一样 最后飞个屏供电搞定

网友:
以前遇到过南桥坏引起的 暗屏 换南桥了 、、

网友:
机器修的给力图纸更不错

网友B:
lz修机很淡定啊   我一般找到问题就开干了   l不会想这么多   以后要多张个心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修机很淡定啊   我一般找到问题就开干了   l不会想这么多   以后要多张个心眼了

这样其实可以节省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力啊,省了pch了   明天帮你加分  今天加不了了

你也来几贴,让我学一下你的技术,别广是深藏不露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力啊,省了pch了   明天帮你加分  今天加不了了

PCH 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H 是什么意思呀?

你那个不是单桥的吗

网友D:
暗屏 有时候主板有问题 完全可以人为满足条件的方法 点亮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暗屏 有时候主板有问题 完全可以人为满足条件的方法 点亮背光

这个问题想了半天,其实飞线也可以解决,在论坛就有飞线解决的。不过这样好一些。毕竟在设计是多留了一个接口啊,我想就是干这个用的,出现这个问题后到了售后也是这样解决也不会换PCH。

网友:
现在单桥出的问题很多,能让桥减轻一下负担也是好事,楼主的做法就做到了。

网友:
建议 这样  不要更换 大件

网友:
这样也行,INVT_PWM应该是亮度调节的吧。
DISPOFF#是不是背光开启的。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
方法不错,省钱了。

网友:
既省成本 又省时间,大神啊 。

网友:
膜拜中这都可以

网友:
直接断取开启信号  然后从屏供电飞线过去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