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黑屏问题 请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2014-07-09):
瀚视奇,28寸,hg281d。
之前的问题是:黑屏、电源灯不亮,换了个电源板,亮了。(板子和原装的不一样)
用了几天,又黑屏,这次电源灯亮。拔掉插销,重插,又正常工作。
请问这次是什么问题呢? 是信号板的问题,还是新换的电源板质量不过关啊?还是其他问题呢?

08年的老显示器了,里面是灯管的那种。
是不是到寿命了,不值得继续投入?
但我感觉亮度、色彩还是不错的,扔了太可惜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板的功率不足吧   看看电容有没有鼓包的

网友:
换灯管试试吧,还是不行就换掉供电板,没必要这么纠结

网友:
LED还是LCD,如果是LCD。那重点看一下灯管,如果LED,那就要找电源板的原因了

网友A:
08年的显示器,那应该是LCD。灯管呀,电容呀,实在不行,改个高压条试试

网友B:
屏幕角上发红吗  发红估计要还下灯管了 比进好多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8年的显示器,那应该是LCD。灯管呀,电容呀,实在不行,改个高压条试试

同意LZ的说法

网友:
这次高压板和灯管坏的面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角上发红吗  发红估计要还下灯管了 比进好多年了

不红啊,挺好的

网友:
刚修了1例楼主说的这样的 不过我这是DELL的  应该加上高压板就可以

网友C:
找淘宝卖家,跟他说明问题,他说是驱动板的问题,不是电源板问题,
说他自己修了很多这种机器。
还拍胸脯说,让我把驱动板邮过去给他修,修不好不要钱呢。给我感觉挺可信的。

我是否应该让他继续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淘宝卖家,跟他说明问题,他说是驱动板的问题,不是电源板问题,
说他自己修了很多这种机器。
还拍胸脯 ...

你都觉得挺可信的,那就邮过去喽,一块主板邮费也不贵。

网友:
换驱动板试下吧

网友:
感觉问题还是电源板

网友:
是电源板吧。

网友:
可能是灯管坏了,有可能是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