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 发热故障

楼主(2014-07-09):
今天接到一台HP G42 主板BOSS老是提示温度过高保护,但是我检测显卡温度才70多点,CPU也只有50多度,主板60度左右,散热器和风扇都换了,导热硅脂也重新上了····但是问题还是那样··所以求教大大些··这是什么问题啊,难道是主板吗?但又是主板什么问题?
cpu
显卡

网友:
我昨天N4030 温度很高· 看了几个贴都尼玛说加焊显卡· 都在PP 最后还是刷BIOS好的

网友:
楼主可以刷BIOS试一下

网友:
显卡散热没搞好

网友:
BIOS程序有错误吧,刷一下BIOS吧

网友:
我有着机子的BIOS 但是不知道用什么工具···请问可以在DOS里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