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30

楼主(2014-07-09):
开机电流0.3左右,滴滴滴响三声,拆机量+1.05v_VTT没有电压,TPS51218,第7脚V5IN有5V.3脚开启电压没有。RUNPWROK这个所连的芯片都有电压输出,各电压的PG00DD都是0v,所以TPS51218没有开启信号+1.05v_VTT没有出来,奇怪的是没有RUNPWROK这个既然不会掉电还会报警三声,最后换了PU9001,APL5930好了。

网友(2018-10-24):
还是看电流准确

网友:
还会报警,那就奇怪了,这个问题还真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