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e2343F屏问题

楼主(2014-07-09):
朋友介绍来的,机器送来时客户说屏闪,心想可能是LED背光横流供电有问题。通电不亮,开关机正常。拆开一看,背光线没插,屏上的灯条插座都没有了,再次询问客户说修过,上家说是灯管坏了没修上。先把灯条修亮了再说吧,插头都没了只能改了,原来是10PIN的排线改成普通双线插头。

测试灯条正常点亮,连接屏线通电,背光亮屏无显。测屏上VGH 30V   VGL -5.4V   VDD 12.5V   VCOM 4.8V基本正常,用通用板点屏一样的现象。屏有问题,用手摸了一下驱动芯片特别烫,断电测量芯片周围电容电阻发现几个电容短路(图上点了记号的),应该是这个芯片的问题,拆掉芯片电容不短了。

芯片型号LDA5001A,手里有一台AOC e2243Fw屏碎了,拆开发现芯片不一样,一般这种情况我就不再继续修了,因为是朋友介绍来的,就买了一块芯片。等了几天芯片到了,装上后有显示了不过很花,心想可能是没焊接好,反复折腾了几遍还是一样的花,屏显电路测遍了没发现异常,屏线接口也换过了。

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换上的芯片是不是好的,还是其他什么地方有问题,请有修屏经验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后经测试这台机器的驱动板也是坏的,不知道是上家修坏的还是本来就是坏的,坏了这么多处的机器还是头回遇到。)

网友:
像这样的芯片一起买两个。有时候买到后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
这个不好区分了不知道你买的芯片有问题没

网友:
看来只能再换芯片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