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500内存芯片持续发烫,换了新的还是一样

楼主(2014-07-09):
CS限流电阻也换过了,就是发烫,求大神分析下

网友A:
无非是后级输出短路,还有芯片周边电容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非是后级输出短路,还有芯片周边电容问题  。。。。

我断开电感了,阻值一边是230多,一边是400多,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内存供电的  芯片坏了 或者北桥

网友:
后段有短路的

网友:
北桥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这个是单桥的 三合一桥,南北桥显卡合成的NV的MCP67M-A2

网友:
我也觉得周边电容短路可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