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的电池泡水后还能用吗?

楼主(2014-07-09):
我想用这些电池做个移动电源,不知道电池还能不能用

网友A:
做移动电源有点小风险吧   会不会爆炸啊, 这东西绑胸前   拿一根线 开关,然后走进银行  然后。。。。。。

网友:
电池里面要是没进水的话,应该可以用吧。废物利用啊,应该小心点哦。

网友:
扔了吧,万一进水一充电短路爆炸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不能用啦.自己玩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移动电源有点小风险吧   会不会爆炸啊, 这东西绑胸前   拿一根线 开关,然后走进银行  然后。。。。。。

轰隆一声,银行不见了

网友:
最好别用了,,,,危险,,,万一烧了其他的东西就划不来了

网友:
换一块把!不要到时多的问题出来就麻烦了

网友:
基本上可以宣布挂了

网友:
看样子电池是不能用了,电池两头都上锈了,也都欠压了,才1V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