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又遇奇葩显示器...看图..

楼主(2014-07-09):
   刚开客户说花屏   于是点机测试  一切正常   心想估计是屏线引起的  于是擦擦线  就叫客户拿走了
                               拿回去后客户说问题依旧   于是乎又拿过来    拿来点机测试有事正常的
                                     于是乎重新找台机子点显示器 ,,,故障出现   花屏像漏液
                                         (由于维修台这边是经过分屏器来点机子的  所以这台显示器在维修台这边一切正常 。只要
                                                     一直接接到主机上 不经过分屏器就有问题 。)
                                                         大家看看哪的问题(换过驱动板试过问题依旧)

                                           看图                                正常VS不正常

补充内容 (2014-7-12 12:36):
哪位 有程序的话  希望可以发一个过来 谢谢

网友A:
电源板的电流正常不?

网友B:
不想是屏本身造成的

网友C:
把屏线换一条试下

网友D:
看看电源班的大滤波电容

网友:
感觉像是电源板 或是高压 问题  是不是有干扰

网友E:
是不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点评):
灯管老化不会出现上述图中的故障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的电流正常不?

正常 接到分屏器上都一切显示正常   如果直接接到主机上就出现上图故障  屏右边好想漏液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想是屏本身造成的

正常 接到分屏器上都一切显示正常   如果直接接到主机上就出现上图故障  屏右边好想漏液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屏线换一条试下

接到分屏器上都一切显示正常   如果直接接到主机上就出现上图故障  屏右边好想漏液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电源班的大滤波电容

接到分屏器上都一切显示正常   如果直接接到主机上就出现上图故障  屏右边好想漏液一样
   应该跟大电容没关系   这个板是12v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灯管老化了

接到分屏器上都一切显示正常   如果直接接到主机上就出现上图故障  屏右边好想漏液一样

网友F:
我还没遇到过呢,分屏器反倒好使!等候答案

网友G:
都在猜,估计对楼主也没用。

网友:
分频器给的显示器信号不是标准的分辨率吧。单独接主机把分辨率改成1024X768看看,感觉还是驱动板的问题。新手的建议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还没遇到过呢,分屏器反倒好使!等候答案

没有答案呀   放这里几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都在猜,估计对楼主也没用。

头大的问题呀   之前还遇到过  一个显示器  接独立显卡 会亮  接集成显卡 无信号的    狂汗

网友H:
是电源板的问题吗?

网友I:
先软后硬 ,这个像程序的问题。

网友:
哪位有程序的话  希望可以  发个 过来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先软后硬 ,这个像程序的问题。

你有 这个的程序吗    有的话可以发给我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电源板的问题吗?

还不知道问题哦     找了块一样的板 换上 效果一样

网友:
試換屏上升壓電感..

网友:
15寸的杂牌机搞得这么复杂,换一片驱动板不就行了

网友:
屏发抖啊  是不是电容出现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屏供电过高引起的,量屏供电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下呗

网友:
用代换换方法试试

网友:
楼主没有配备点屏器吗?先确认是屏的问题,还是板的问题,剩下的就好解决了

网友:
双排屏线驱动板  没有呀      单排的的还好     东西 给客户了 搞不定

网友:
改 通用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大电容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屏线换一条试下

楼主已经说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还没遇到过呢,分屏器反倒好使!等候答案

分频器 应该是少了两个信号。、、

网友:
加焊下  屏主芯片呢

网友:
觉得像程序的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