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OSHIBA)]
东芝32VA550C开机有背光没图像

楼主(2014-07-09):
开机有背光没图像,能弹出菜单,能切换信号,屏线有擦过没替换,不知道是逻辑板问题还是其它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A:
能显示菜单了,还擦啥屏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显示菜单了,还擦啥屏线

那会是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会是啥问题?

查驱动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显示菜单了,还擦啥屏线

驱动板问题大点

网友:
显示器驱动板还好点,这个电视驱动板好大一块,不知道从何查起,量了下电压有二个电感9V,一个1.0V,这个标有1.05V的,应该正常的,还有一个电感5V也应该是正常的,不知道9V这个正不正常,主芯片很烫。

网友:
直接换了一块驱动板好了,应该是主芯片坏了。

网友:
主芯片很烫,应该是坏了,换板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