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速很快,为什么用了加速器之后很慢

楼主(2014-07-09):
网速很快,为什么用了加速器之后很慢
网速很快代表您的网络带宽比较高,在下载时可以达到很高的速度,但是网速很快并不代表低延迟以及网络的稳定性
。因为带宽、延迟、稳定性是三个不同的概念。
带宽---下载时可以达到的速度
延迟---访问网站时的响应速度,越低越好
稳定性---在较长时间内持续保持低延迟状态
使用vpn玩游戏,觉得效果不太理想的话,可能是下面原因导致。
1.ip线路选择错误。
玩国外游戏,要选择国外的线路连接。玩国内游戏,要选择国内的线路连接。选择延迟小的节点连接。
2.vpn是否连接上了,一般连接上之后,都会有提示的。或者查询下ip是否已经改变,如果改变了,就表示连接上了。
3.连接的线路是否是正常的。选择软件里的测速,进行检测下。
4.本地的一些进程影响了游戏的效果。
安全卫士类似的软件里,大家可以看到有流量监控里的一些上传或者下载的流量数据,这些对游戏都是有影响的。
KuGoo.exe / QvodTerminal.exe / ppsap.exe / peer.exe / Thunder5.exe / vagaa.exe / Thunder.exe /
gvods.exe /  FunshionService.exe 这些游戏进程都是影响游戏的,建议玩游戏时最好关闭。
如果上述问题都解决了,还是不行的话,可以联系vpn供应商的官网客服寻求帮助。购买vpn时,可以提前试用一下,
看是否是正常的,推荐使用517vpn,提供测试,满意再购买。

网友:
广告 水贴。。鉴定完毕

网友:
这个百度一下

网友:
什么是vpn?

网友:
网速很快 你还用加速器 脑残啊 ?

网友:
确实有脑残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