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进XP处重启维修

楼主(2014-07-09):
HP 510进XP条处就重启。。集显965。。。加焊了北桥后一样。。。查供电都正常。。换了一个南桥上去也是一样的。。最后没招了。。换了一个北桥。。OK了。。

网友:
这样就完了啊 太猛了吧 你怎么判断是北桥的问题呢

网友:
加不好,换了就OK???真是简单

网友:
我也碰到过,HP510就是这样的怪,不定时断电,重启,先换南桥,不行换北桥。

网友:
你没依据啊,直接就干了?????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