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 加电不显

楼主(2014-07-09):
惠普售后拿过来的机子(我们做联想、惠普二维)维修单上写着加电不显,果断拔下电池、硬盘,接可调电源,按下开关,电流走到0.4A左右不动。确定是主板问题,拆机去下主板,目测没有进液的痕迹、没有焊过的痕迹,估计是第一次修。
    先用万用表测主板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都正常。确认没有短路加电测量。3.3V、5V电感输出正常,测5V后继的输出MOS管U32,输出端5V正常,测3.3V后继输出MOS管U33输出端为0V,正常应为3.3V。大喜。。。嘿嘿。。。就是这里了。测量U33输出端没有短路,确定是U33的控制电路出问题了。
    找来CQ40电路图如图 可以看出U33其实就是个MOS管(还问了一下师傅这是啥管来着),来自电感上的+3VALW经N沟道的MOS管U33转换输出+3VS,U33的4脚控制信号由B+(公共点)经电阻R649得到。U33的4脚同时还连N沟道的MOS管Q34B
的3脚D极。
    加电测试R649的电阻输入端为18V,输为0V,出测Q34B的G极为3.3V,那么就是Q34B导通拉低了U33的4脚电压。正常Q34B是不导通,B+经电阻直接加到U33的4脚,让U33导通,输出3.3V。
    继续追Q34B的G极一端连电阻R640,R640接+3VL如图: 追查Q36B的G极SUSP#来自超级I/O的116脚如图:
    那么可以推出要想Q34B不导通,G极SUSP就应该为低电平,而SUSP要为低,Q36B就必须导通拉低。加电测量SUSP#为3.3V,SUSP为0V,则判断是Q34B损坏。Q34B/Q34A是封装在一起的六脚MOS管,手里也没料板,订配件又要花时间。由于主板上5V输出正常,那就是说Q34A正常,那是不是可以改电路嘞,哇哈哈,将U33的4脚挑起来,从5V后继输出的MOS管U32的4脚飞线到U33的4脚,飞好线加电测试,惠普LOGO出现,装机。。。晚上写好的没有发,现在才有空闲时间整理一下发的

网友A:
看得有点晕``````一修果然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得有点晕``````一修果然很简单

我已经写的很简单了,,,,,,应该不会太晕

网友:
用5V的控制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B:
看了楼主的贴子,我想我那台机子有思路了,呵呵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改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的贴子,我想我那台机子有思路了,呵呵

耶。修好了别忘了给我加分哦

网友:
思路简单明了.

网友:
膜拜中这都可以

网友:
改电路比较快, 直接用3V后继的控制了

网友:
脑子很灵活,这种东西就得活一点。

网友C:
你前面说 加电测试R649的电阻输入端为18V,输为0V,出测Q34B的G极为3.3V而后面说加电测量SUSP#为3.3V,SUSP为0V 不矛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前面说 加电测试R649的电阻输入端为18V,输为0V,出测Q34B的G极为3.3V而后面说加电测量SUSP#为3.3V,SUSP ...

大哥你看清楚G极是那个管的?一个是U33,一个是Q34B的,我说的是U33的G极不够电压,U33G极是因为Q34B导通拉低的,你看到的是Q34B的G极有3.3V明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得有点晕``````一修果然很简单

挑起一个脚找个普通的N沟道的MOS改一下不比这样短一起强吗?试问楼主有考虑过长时待机时这个双MOS管会否过流损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