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这种开关电源叫什么型号,谁有这开关电源的电路图

楼主(2014-07-09):
我发现TL494的第6和第7脚短路!不知道是不是TL494坏了,不敢上电!这个TL494是从另外一个坏电源拆下来的换上的,本来TL494那个6,7脚没有短路但是电源有兹兹响输出电压只有5V所以换一个494但是这个6,7脚短路不敢上电
还有上电的时候灯泡亮一下就灭了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A:
这个照片是宣传厨房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照片是宣传厨房的吗

不好意思!弄好了!盗个链接不可用!现在重新上传了

网友:
看看后级滤波电容有坏的没有

网友:
这电源我修好了!是tl494的问题我去买个新的换上就好了!我想要这种开关电源的电路图谁有给我一份

网友(点评):
这种是集中式开关电源,主要用在监控或LED照明供电上,长城电源300P4的图纸上就有494的应用电路

网友:
楼主还是找下494的应用电路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