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 无IMVP_PWRGD故障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4-07-09):
前几天接到同行一台B470,接电大短。这个不用说了,一般都是CPU那里的铁壳上管坏。报价拆机,果然是集显供电上管坏了。换之,上电知道0.6.这个不正常啊,量PLT_RST#为0.再量CPU供电IC NCP6131的7PIN IMVP_PWRGD也为0V。问题来了,CPU供电明明有0.89V了,怎么还不出这个呢,难道是IC坏了?刚好在论坛看到有个相似的案例,我参考案例将U3603取掉,用0欧电阻补上原来没有的R1923。 上电一试果然显示了,测试半天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果断叫同行取机收钱。几天过去了,没见同行有说什么问题,心想应该没问题了,谁知今天早上一早同行就把那台拿回来了,说触发不显示,叫帮看看。上电一看,只到0.5就不动了,应该是CPU电不出吧。拆机一量,CPU供电0.58.拔电源再插发现待机有点高啊,怎么到0.09几啊,正常不是只有0.01几的吗。然后量发现不触发CPU供电也有0.58V,这明显不对啊。量PU4313 PU4307的控制级发现PU4313的控制级有0.58V,而PU4307的有18V,我的乖乖,这是要烧CPU的节奏吗。赶紧拔电,拆掉PU4307再量控制级,怎么还有2V多。量协控PU4405 1PIN 5V 2PIN 0V 3PIN 0V 4PIN 5V,应该是协控坏了,换之,
终于PU4307控制级电压为0V了。装回PU4307,上电电流报道1.2几显示,再量IMVP_PWRGD也变成3.3V,将U3603补回,拆掉R1923。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B470  V470  烧了集显供电 这问题不好修   遇到2台没修好  电流跑到1.2A   无集显供电  技术有限啊

网友:
这个铁壳管子最烦了,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机器在用

网友:
对应的下关换了么?不换还会回来的

网友:
没什么好烦了,用风枪吹焊盘看到锡融了就把铁壳放上去就可以了,很好焊的

网友:
是 8角的 驱动小管  坏了造成的 吧!!~

网友:
楼主不应该偷懒,这样只会返修!

网友:
半年前开始就只换上管,到现在没有发现有一台返修!

网友A:
之前不出IMV_PWRGD是一个场管不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不出IMV_PWRGD是一个场管不稳定吗?

应该是一个上管和一个协控造成不出它的,换了之后就出了,其他没动

网友:
到最后看懂了。

网友:
楼主喜欢和我一样省事,结果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