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1t-a主板,开机不显,不跑数

楼主(2014-07-09):
接了一个精英主板p41t-a,大板,不集成显卡。开机不显示,测试卡不跑数。测量着cpu,内存,桥各个供电电压都正常呢。是不是跟bios有关?想刷一下bios,没找到程序。那位师傅遇到过?

网友:
那就要测下PCI A15有没有电压

网友:
那跟楼上的,也测下PCI的B16脚?

网友:
时钟电压查了没有

网友A:
我测了pci槽a15是3.2v,b16是1.5v多一点。
这两个是什么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了pci槽a15是3.2v,b16是1.5v多一点。
这两个是什么电压?正常吗?

那两个一个A15是复位 一个B16是时钟

网友:
主板变形

网友:
A15有复位.先找Bios刷呗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不行换南桥,G31,G41南桥很容易坏。。

网友:
一般先软件后硬件吧,从简单的入手

网友:
来学习下经验哈

网友:
没找到这个BIOS程序呢,哪位大师有呀?共享一下呗。

网友:
供电正常了,然后就查下时钟、复位等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