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不触发

楼主(2014-07-09):
接机不触发  待机0.04a   拆机测pu10  1脚电压3.3v    7脚无电压 6脚3v  5脚无电压    测b+点电压只有8.7v   b+处无短路对地质470   和好板上的一样
  pq26 3脚只有8. v  pr38一脚19v  一脚8v   acoff  0v  pq26  pq11  pq12 跟换无果    待机无3v5v  没有    现在不知道是先修待机  还是先修b+  高手指点下

网友(点评):
B+必然先修

网友A:
肯定是先修B+   B+不正常不可能有待机的,   PR142 PR38 PR31  2头是多少   一头19v  一头8v  还是2头都是8v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先修B+   B+不正常不可能有待机的,   PR142 PR38 PR31  2头是多少   一头19v  一头8v  还是2头都是8 ...

三个电阻一头19  一头8v      用烧鸡   19v  直接接b+试试 有没有短路        烧 后再开机正常 了      开机用了一会后又不开机了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有电路漏电,断开CPU个其他主供电,判断那个电路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先修B+  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有电路漏电,断开CPU个其他主供电,判断那个电路的问题。

几器修修好了    屏线接口旁的一个电容坏

网友:
B+阻值多少?

网友:
几步清楚了  大概470左右  当时和好板比较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几器修修好了    屏线接口旁的一个电容坏

这个电容的具体位置能说下么 我遇到个一样的问题 借鉴下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机器,屏线接口的电容坏了,但是我换过后,没有待机了,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的具体位置能说下么 我遇到个一样的问题 借鉴下看看

就在屏接口旁边的两个一起的黄色贴片  中的一个   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