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 插COMS电池反复重启几次不显示 ,不插COMS电池正常

楼主(2014-07-09):
是个二修的机器,本来不加电,修加电显示后,装好机,发现不显示,只要插上COMS电池就不显示,后来插电路发现R267电阻缺件,可能一修吹飞了。补上后OK

网友:
楼主是哪里的电阻呀。

网友:
我今天搞死了有一台机,装COMS电池不亮机,掉电重启,不装进系统都正常,换过显卡的呀

网友:
有图片或图纸最好了  不然看不懂说什么

网友:
楼主这也拿出来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