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屏求思路

楼主(2014-07-09):
问下   我手里有块联想V350板子    暗屏   刚开始没有高压    换了保险没事了   可机器烧2小时有不亮了  求维修思路      1234    3.3v      5     1.3v        678    3.3v      10   11   12   3.3v      15-22   1 .3v     24  25  26    19V      2829     3.3v

网友:
内内粉丝屏坏了

网友A:
BL  EN 看看3.3正不正常

网友:
暗屏主供电 有了 开启 还有灯管 都得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BL  EN 看看3.3正不正常

BL  EN   什么意思

网友:
换一个高压条试试不就可以了

网友:
联想的V350是LED屏高压在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