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70-US3

楼主(2014-07-09):
技嘉GA-770-US3主板 就能点亮Radeon X1550 64MB VRAM 512MB HM 显卡 其余的点不亮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求助中,。。。。。。。。。。。。

网友:
是不是不支持呀

网友:
我以前有过相同的板子 可以点亮所有的 PCI-e的显卡 不会不支持的

网友:
查看PCIE槽的12V供电是否稳定.接触是不是良好.

网友:
清洗一下显卡插槽

网友:
如果北桥坏了,没必要换了,

网友:
或者试更新一下BIOS看看。。。

网友:
先清一下插槽最快

网友:
可以试试刷下BIOS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