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小白求解整流桥堆问题

楼主(2014-07-09):
今天客户哪来一个EV228D的显示器,华硕的,我量输送到后级的红色线在1.几V 到2.几V乱跳,黄色的也是,整流桥堆正极有35V   负极也是35V   其他2个叫在115V  那个样    我量整流I桥  阻值正常,大电容也只有35V,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点评):
估计是你测量的时候出错,其他两脚115v、从这个电压去看 就发现你测错了,国内市电是220v的。

网友:
整流桥问题吧,要不后级电路有短路~~~整流桥不是降压元器件,只是提供AC-DC的转换,根据你的问题,明显电压不对,偏低

网友:
是不是整流桥前面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万用表地找错了吧

网友:
你量电压的地线不对

网友:
一定要分清哪个是L、N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