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上的电子控制单元ECU

楼主(2014-07-09):
    现代轿车发动机大都用电子燃油喷射系统,其中有一个形似方盒子的控制元件叫“ECU”,ECU的称谓较多,有人称它为电脑,有人称它为微机,还有人称它为微处理器,那么,它实际上是个什么东西呢?

    简单地说,ECU由微机和外围电路组成。而微机就是在一块芯片上集成了微处理器(CPU),存储器和输入/输出接口的单元。ECU的主要部分是微机,而核心件是CPU。ECU将输入信号转化为数字形式,根据存储的参考数据进行对比加工,计算出输出值,输出信号再经功率放大去控制若干个调节伺服元件,例如继电器和开关等。因此,ECU实际上是一个“电子控制单元”(ElectronicControlUnit),它是由输入电路、微机和输出电路等三部分组成。

    输入电路接受传感器和其它装置输入的信号,对信号进行过滤处理和放大,然后转换成一定伏特的输入电平。从传感器送到ECU输入电路的信号既有模拟信号也有数字信号,输入电路中的模/数转换器可以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然后传递给微机。微机将上述已经预处理过的信号进行运算处理,并将处理数据送至输出电路。输出电路将数字信息的功率放大,有些还要还原为模拟信号,使其驱动被控的调节伺服元件工作。

    目前在一些中高级轿车上,不但发动机上应用ECU,在其它许多地方都可发现ECU的踪影。例如防抱死制动系统、4轮驱动系统、电控自动变速器、主动悬架系统、安全气囊系统、多向可调电控座椅等都配置有各自的ECU。随着轿车电子化自动化的提高,ECU将会日益增多,线路会日益复杂。为了简化电路和降低成本,汽车上多个ECU之间的信息传递就要采用一种称为多路复用通信网络技术,将整车的ECU形成一个网络系统,也就是CAN数据总线。

网友A:
业务范围越来越广了啊,汽车也开始接触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业务范围越来越广了啊,汽车也开始接触了啊。

多接触一些新鲜的东西好一些别把大好时光浪费掉了

网友B:
看来我修汽车的手艺知道怎么利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修汽车的手艺知道怎么利用了

网友(2015-07-30):
ECU就是控制每个功能的电子控制单元。

网友(2016-12-30):
听说门槛很高呀,,物理损坏还好

网友C:
我老本行就是修车的  现在也修 笔记本  显示器  电源   如果想学专业修ECU电脑   除了需要修笔记本的一切工具外  还需要实验台   目前市面上修汽油机ECU  和柴油车ECU两类   因为ECU工作是涉及的行业较多 有一个环节出故障就会导致工作不正常   再者车用ECU的定位还没定型  据我所知以后的ECU功能将更加强大 用ARM系统等  还包括钥匙匹配  仪表调校 无线通信等  还在不断的挖掘汽车潜在功能 包括安全性 经济环保节能性  等  想专业学ECU需要修几年汽车的功底 在学ECU电路板维修  及编程

网友(2017-04-09):
引用 网友C:
我老本行就是修车的  现在也修 笔记本  显示器  电源   如果想学专业修ECU电脑   除了需要修笔记本的一切工 ...

难吗,要啥基础才能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