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的苹果本 来帮个忙啊 !!~

楼主(2014-07-09):
一台苹果A1286开机白屏一会黑屏刚开机白屏应该属于正常现象 然后进系统黑屏  选择启动项什么的显示都正常 就是进系统就黑了 用光盘启动也是黑屏 U盘也是  是哪里的问题 帮下忙 说说

网友A:
苹果电脑有没有外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电脑有没有外接啊?

苹果没外接的

网友:
亲    苹果有外界的  需要一个转换头    头转vga的  有点小贵 ,100%有外接。你把硬盘拆了试试,不行 就是显卡了  再不行我也不行了

网友:
拆开看了吗

网友:
咬一口 看开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