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联想的l2262wa 雷击不上电

楼主(2014-07-09):
今天客户送来一个lenovo的显示器,不通电,应该是雷击的吧。拆开后,查看,电源板坏了。 这是修好后的电阻阻值。r918=10k。r919=471.r920=472。附近的都是20k.

网友:
那些电阻楼主就是直接测量的吗?一个一个量?

网友:
有图纸吧最好给大家传上来

网友:
没有有一点实际意义 我们看了什么也没看到啊,你要说出维修过程啊

网友:
你看看整流桥  或者芯片有没有坏

网友:
我仿佛看见了天边的云彩,嗯,是120平方的,在北京要800多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