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 7 声报警

楼主(2014-07-09):
dell M4010  的 机器  7声报警 , 大家肯定会说北桥问题,因为我也这么说的, 给客户报价180 修主板 明天来拿。 客户拿走了1天就回来了。 是7声报警.,,,, ( 客户说原来是这问题 ,开机了就会亮的)  , 在此给客户报价格 换北桥.280    结果还是一样 , 第二天一开机还是7声报警,CPU座也加入了下,一样 。。。  你内存 弄下 , 又有时候会好的   。昨天另一个客户一样的机器, 也报警7声  我这这主板北桥加热下  2机器主板兑换下 。  今天2台机器客户一起来了,,,,7声报警  ,,,这么巧 客户都能一起来,,,,,,  郁闷中 , 不知道在这么去修

网友:
没有检测到屏幕就会报警

网友:
屏线是不是没接触好

网友:
你动了北桥。。。有动显卡没有?有可能是显卡哦

网友:
屏线换了没,试一下啊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A:
这个机器正常的电流跳变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
AMD还是INTEL的?AMD的,直球北桥不行吗?

网友:
垃圾 那个主板没办法

网友:
淘宝上买一块主板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正常的电流跳变是怎么样的啊?

正常能do1.2--1.4   报警时候 0.6

网友:
7声报警 电流都没上去    不是排线问题 现在在考虑下显卡

网友:
显卡或者检测不到屏都报错

网友:
刷下BIOS试一下嘛

网友:
这机器我都是高北桥好的

网友:
估计北桥没做好

网友:
bios或南桥

网友:
看下CMOS电池还有没有点    看下这块的电路   我今天就修一台

网友:
修过,电流0.57,坚决干通病,好了

网友:
7声啊CPU没工作,用CPU打阻值卡测测看

网友:
显卡 屏线 BIOS 试试看

网友:
看一下显卡我也遇到过就是显卡

网友:
我基本都是显卡北桥一起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