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在线等

楼主(2014-07-09):
触发开机,2秒主机断电又自动开机 一直循环。
拔掉电源4针插口 和 内存卡都能保持不断电但无法正常开机
请问到底是哪里出了毛病

网友:
是不是CPU风扇差错地方了

网友:
是不是12V供电的MOS管微短路了。。。

网友:
为什么拆掉内存条 主板也不会断电呢

网友:
如果是有条件的就一 一排除下。。看看是那里问题。再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