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供电电路老烧滤波电容

楼主(2014-07-09):
今天一个G31主板上CPU开机掉电,去掉cpu开机几秒后cpu滤波的固态电容爆一个,鼓包一个,断电测量cpu供电不短路,不知是怎么回事?前几天的一个三星笔记本也是老烧cpu部分的上官19V上拉的滤波330uF 的电解电容,换了一通电就烧,跟这个板很相似,求老师帮忙分析分析,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A(2015-01-22):
要么电容接反了,要么电压过大。短路不会烧电容,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接触不良而产生尖峰脉冲。

网友(2014-07-16):
先要断上管12v,测控制级电压是否正常。根源正常后要测试的话,12v要串个功率较大,阻值较小的电阻。

网友B:
先量下电容两端电压是否过高.是否超过耐压值

网友C:
是不是上管短路,高压直接加到了电容上面?

网友:
电容爆跟短路是没关系,要不就是电压过了,要不就是电容本身质量不好

网友:
是不是后面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点评):
没有短路!

网友:
看看和滤波电容挨着的电感有事没

网友:
电容会爆肯定有微短路的地方

网友:
电容连接的地方无非就是管子了是吧?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应该有短路了

网友:
感觉短路的机会比较大点。。。

网友D:
测出来了,是上管击穿一个,但是上一个好的上管又马上击穿了,拆了不上,通电它又烧另外的上管,不知怎么回事,求大神指点?

网友:
也就是老烧上管,求老师 ?

网友:
这个其实很类似修电磁炉以及电视等其它电器,测试的时候要串电阻,防止再次烧管。

网友:
电压过大导致的

网友(2015-01-21):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上管短路,高压直接加到了电容上面?

这种故障也有可能,上管击穿的话,DS级直接会相连,造成D级输入的12V电压通过S级输出直接加到滤波330uF 的电解电容上引起烧本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出来了,是上管击穿一个,但是上一个好的上管又马上击穿了,拆了不上,通电它又烧另外的上管,不知怎么回 ...

上管烧掉要同时换掉下管和控制芯片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量下电容两端电压是否过高.是否超过耐压值

说的对,当加在电容两端电压过高超过耐压值时候,本身工作就会发热从而引起爆炸。

网友:
你这毛病我也遇见过,我看见主板直接冒烟了,我就告诉老板说:“老板主板冒烟了,赶紧要客户换板。不过看到今天的帖子  让我心灰意冷啊~ 换管子  管子烧  换下管和控制芯片。。。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上管在完全导通的状态下,直接将D级输入的12V加到S级输出也会造成电容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电容接反了,要么电压过大。短路不会烧电容,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接触不良而产生尖峰脉冲。

电容正负两端阻值短路只会拉低本身输出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