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A55MT,通病分享!里面有团鱼~~~~~~

楼主(2014-07-09):
       一网吧的双敏A55主板,坏了几块了,故障都一样,没有CPU供电,CPU供电是UP1604吧好像,找不到PDF,没图纸啊,无法测量。
       但根据我的经验,开启信号应该是在芯片边上的三极管上可以找到,所以只要一个一个去测量,如果发现某个管子D极(也就是三脚管子上面的那只脚)没电压的,果断镊子短接下面两只脚!因为不知道是那个控制,只能一个一个试!
        当短接Q3之后,跑马了。。。。再稍微跑跑线路就发现Q3是由Q1控制的,测量Q1 G:1.6V D:5V S接地。 换之~~~,来一块换一块,都不试机的,换完拿走..........

           有碰到一样板子的有福了~直接换之~我都换了七八块了!有用求分~~~~~~
               补上了圈出故障管子的图片:

     还有今天我媳妇钓到的团鱼~~~

网友:
这主板少修到,以后修到可以做个参考了。。谢谢。。

网友:
杂牌主板很少修啊,

网友:
没事钓钓团鱼~修修板~

网友:
没有修过这种杂牌

网友(2015-10-11):
这里Q1 G级工作电压应该在4.5V左右本身才会饱和导通。

网友A:
楼主描述有误,Q1是晶体管而非场管,Q1的E极接地则B极大于1V即可饱和导通。

网友:
楼主捡了个大便宜呀,有时候没图纸就得要靠经验了

网友B:
我觉得那个是三极管不是场馆吧。。。能钓到这个还修板子。。

网友C:
很少修双敏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少修双敏的主板

板子太垃圾

网友:
网吧机还是好修的,因为一坏比较多,可以对比

网友:
基础知识打的牢固

网友:
杂牌板修过很多,由于技术不到家,大部分没修好,双敏的倒是很少遇到

网友:
留名备用万一遇到呢

网友:
UP61系列在三线牌子上用得比较多

网友:
有时候经验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那个是三极管不是场馆吧。。。能钓到这个还修板子。。

就是普通贴片三极管。

网友:
这种的开启的多是7002的小芝麻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描述有误,Q1是晶体管而非场管,Q1的E极接地则B极大于1V即可饱和导通。

这里的饱和导通就是所谓的C级工作电压完全通过E级接地拉低,即CE级之间呈低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