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2内存的问题

楼主(2014-07-09):
请问DDR2内存1脚只有5欧,请问VERF在内存条上给哪部分供电?颗粒还是SPD芯片?

网友:
我也不知道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给内存工作参考用的电压,是内存颗粒用。

网友:
楼上的正确,内存颗粒坏了

网友:
VREF电压交感

网友:
这个阻值小,一般是颗粒短路了,当然电容也会

网友(2014-08-17):
班长都出来解释了,楼主应该 明白了吧

网友:
颗粒短路的可能比较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