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1掉电 非通病

楼主(2014-07-09):
该机器是电流上到0.36A就掉电 掉电后按开关还可以再加电依然掉电 看情况应该不是短路造成的保护   拆板子先量供电 所有供电都可以量的出来 应该不是缺供电   此板是广达QL6的 广达的板掉电 大家都知道是HWPG没有导致的   于是我就一量 还真没有  网上搜了搜  说pu7 rt8204  和PQ22容易坏 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于是我就直接换了  可是没那么简单 钱没那么好赚啊

于是我把pr145断开量两端还是没有电压 我发现在量PR145 HWPG一端的时候 发现电流好像有跳变了  心想这是为什么呢   是其他供电芯片把HWPG拉低的吗? 用表笔一碰HWPG一端就有跳变 是不是上拉电压有问题   于是我量pr148的另一端也没有电压  看来是+3vsus没有产生  于是看图纸 找+3vsus的产生源头

发现+3vsus是PQ56产生的量1256有电压 另一端没有发现3脚的控制级SUSD没有  于是在找susd为什么没有产生的原因  看图纸SUSD总共去了3个地方

看来PQ15是susd产生的源头量pq15没有击穿 量他的2脚控制级也有跳变量PR78 1M 也没有问题 难道是PQ15 漏电 于是直接拆掉 还是不行 量susd的对地阻值也没有短路 心想不就是连了3个地方吗 我把PC48  PQ44  PQ56 都拆了还是不行  我那个郁闷啊  都拆了怎么还是不行呢    现在想想只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板层漏电  月=于是我用刀片把所以连接点都切开了  再用导线连上 通电 哇塞  海尔logo出来了 我那个激动 啊   看来我的想法是对的

图纸和点位图也不敢独享   这可是维修的法宝啊  没有他 这个机器可不好修 也分享给大家

网友:
心情无比高兴先自己顶一个 俺发过那么多帖子了从来没获得过精华帖  和原创帖   希望版主这回赐给俺一个啊  跪求啊

网友A:
lz很给力啊  今天不能加分了明天补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很给力啊  今天不能加分了明天补上吧

我 等着 一定给加啊  太缺 分了

网友:
这种问题也有

网友:
怪事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很给力啊  今天不能加分了明天补上吧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这叫  日行一善

网友:
继续努力啊   期待你还有更好的经验来分享

一个。 + 2 很给力!

网友B:
看看楼主的经验  我的维修还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楼主的经验  我的维修还长啊

其实我也只是知道表面的 好多时序还是不了解    一直想在学习可是没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