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K40AB小修,大神绕道

楼主(2014-07-09):
                               ASUSK40AB小修,大神绕道
ASUS K40AB  AMD
机器是一个天津大学的女生的,说其已经在他们学校修过,说本来是机器灯这些能亮,屏幕没显示,现在直接灯都不亮了。我接过来看了下,正如他所说,插了下数字电源看了下电流是0.03左右,貌似正常,于是按开关没反应。就开始拆机,里面的机器是惨不忍睹呀,贴皮螺丝什么的都少。拆到后面,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你面下面的锡纸都没取,他们刚才插电也没短路,*脏话*,这年头神经病真,拆了之后一天,还是不行,看其开关也动过,就量了下其到EC的连线,还好是通的,按了下也有拉低的反应,就不管了。向三哥大神来了一张图纸。直接量了下3V5V电感的电压,没电压 ,量阻值正常。又直接量其开启有,看线性电压也正常额,心想,这毛病要吗是此芯片坏了,要吗是后面有保护,量了下管子的G用示波器,发现没有什么反应,好吧,那就换芯片吧,看了下芯片 是RT8205,这个应该和51125差一多吧,留意了下其18脚,不错,装起来吧,焊 好芯片,用放大镜看了下焊接状态,发现没什么问题,好了。上电,一上电呀,哎呀妈呀,能开机了,可是跑到0.45大约有2秒就掉了。心想看来是CPU供电没出现,之所以掉电,是ASUS有他的电压监测电路,当监测到有重要电压没出来时,会通过一个RC延时电路让其掉电。没办法干,实然脑海浮出前段时间修的一个没CPU供电 的华硕,那机器查来查去是最后没有12V的这个电压。再说12V也是从待机电压那边上来的,于是就跑去量了下12V的测试点,还真没有,断电去量了下那二极管的阻值,我去组全二极管每个上面都有击穿,看了是机器烧的时候搞的,去料板找了,没找到。那个料板上的这管子上次就用了,我去,没办法只能用普通改了,拆了4个,量好正负极,按图纸给拼上去,最后又确认了一次。上电开机,哎,好 了。看来上家的北桥焊的没问题。额,老板又可以收300多 。
这个机器原始故障应该是北桥虚焊,只要加焊下就好了,有可能上家在贴锡纸的情况下给通了下电,让其待机电路烧毁。换了芯片和改了组合二极管就好了。最后给处理好散热与贴纸,打发客户走了。

网友:
大神别笑话

网友:
lz的维修经验很丰富啊   很不错了

网友:
挺好,你在哪做啊,还可以收三百

网友:
大神绕道是句多余的话,因为不存在什么大神。除非你强加于人。

网友:
细节很重要啊

网友:
修的不错,修好就行了

网友A:
维修要胆大心细。不然故障扩大。

网友B:
你拆的不明明是黄纸吗,又不导电

网友C:
思路清晰,果然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拆的不明明是黄纸吗,又不导电

那是我修好贴好的绝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清晰,果然是高手

谢谢,小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要胆大心细。不然故障扩大。

谢谢,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
学习了高手啊

网友:
多配电图就好了 这么多字在一起看迷糊啊

网友(2015-03-24):
有没有K40AB 1.3 的BIOS

网友:
楼主所说的12V电压指的是哪个?上、下管的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