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4.0 待机时显卡供电开启

楼主(2014-07-09):
K42JR待机0.18,不能触发,3V 5V也正常,没有短路,南桥测量没有发现问题,查出+3VSUS转+3VS待机有1.2V电压,以为场管PQ8509漏电 拆除后测S端还有1.2V,郁闷

下面是显卡供电电路

图纸应该待机HM55发出DGPU_PWR_EN#信号,正是因为没有发出信号拉低,所以+3VS上的1.2V把显卡供电打开了,于是更换南桥,依旧没有DGPU_PWR_EN#信号,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IT8570手上没有,不过一直不相信它有问题,打算在这里请教一下问题出在哪,郁闷的是3VS上的1.2V电压从哪里来的,求解。。。。。。。。。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这时序都乱了,要细查

网友:
你要不断开pr8202看待机是否正常   3vs还受p_+VGA_vcore_EN的控制  你要不看下
   如果找出问题请告知哦

网友:
1.2V看看。怎么会先出来呀

网友:
先把总线供电用风枪吹下,  说不定能好,  这是个通病  修到过

   华硕X42J,   版号 K42JR  4.1   插电 自动上电电流0.18
次情况千万不能去BIOS ,或者其他的东西, 首先需要试下看
加焊总线供电看能不能行 (RT8202A)  一般加焊就能亮机

还有就是这款机子,电流到1.8不显示,  首先加焊CPU供电芯片
不行再把PR8306换掉试下看,

网友:
独显供电是EC程序控制的,过早出来刷EC程序

网友:
+12V电压问题

网友A:
你第一个图纸那的下面不是有说明12V电压转换么,是那2个5脚复合三极管坏了,使得+12V提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第一个图纸那的下面不是有说明12V电压转换么,是那2个5脚复合三极管坏了,使得+12V提前出来

没坏,把场管拆了后二级电路3VS仍然有1.2左右电压,这个电压不知道怎么来的,不知道谁给串电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坏,把场管拆了后二级电路3VS仍然有1.2左右电压,这个电压不知道怎么来的,不知道谁给串电压了

PQ8503  PQ8504 你查下这个。。。。复合三极管,不是叫你弄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8503  PQ8504 你查下这个。。。。复合三极管,不是叫你弄场管

查过都没问题  关键是转二级电路的场管拆掉后  二级仍然有电压  这是问题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手上一台是拆掉8509后S极还是有1.5V的电压哪里来的都不知道,不过我这个机器就是用电池能开机的

网友:
同求bios  故障和你的 差不多 刚接手正在查

网友(2014-08-08):
碰到一样的问题,。G集无电压,S集却有1.25V。。 真是郁闷。

网友(2015-11-07):
现在也遇到这个故障 拆掉PQ8509 后集还有1点几伏电压 像是哪里串压了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