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进水点亮掉电维修

楼主(2014-07-09):
Y400的机器 板号IQY5 LA-8691P 进水机
主板拿到手 进水还是老地方 IO及附近进水腐蚀 有断线
首先处理好进水的地方 测量各个测试点是否短路,发现B+短路 穿了2个上管,换好上管再测 确定无短路情况,通电测试 有待机,触发开关 直接上电 接屏也亮机了,拿给同事先测测吧。
一测就发现问题了 虽然能亮 也能进系统 但是会掉电,排除所有外接,还是主板的问题。拿到主板 还是得再处理处理 进水的问题。 把进水的地方来来回回 处理个好几遍 测试还是断电 基本1-3分钟掉电
随后发现  PU8 PL9 看图纸是1。8V的 这里非常的烫 用手摸根本坚持不了1秒钟

这里的1.8V供电 只有一个芯片 5个电阻 5个电容 一个电感,,,电阻测试大小正常 电容及芯片 全部换掉 一样烫手,怀疑是负载的问题,查图纸1.8VS只通道了3个地方 1,CPU 2,SD卡芯片 3.南桥
排除 CPU SD卡芯片 最后换掉南桥 还是一样芯片非常烫 能亮 会掉电。
不理解这里的1.8VS为什么烫 芯片及负载都换过。
逼急了 拿华硕K42主板上的 1.8V 八脚芯片 UP7706 改了一个到主板上

换好之后 通电测试 可以亮机 触摸该芯片 有明显的温度 不过比 其原装的芯片 好了好多好多

进系统   压力测试 10分钟不断电 来回测试 30多分钟 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 这样搞还是不知道稳不稳定 待测试

不错
芯片软击穿了吧?

网友:
发烫还是可能有哪个零件短路,也可能是阻值变低了

网友:
芯片老化。。。造成供电发烫,不能持久?

网友:
真的不好理解啊

网友:
难道你换的芯片也是坏的?

网友:
厉害啊 这样也可呢 高手啊 真不愧是高手厉害厉害 这是12年的本子 都可以这样修 Y400好看

网友(2014-08-08):
应该芯片的问题大点

网友:
这样都行!!换华硕那个芯片,那些电容电阻要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