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做出了一个0V-16V的可调电源雏形,兴奋啊

楼主(2014-07-09):
等到做成0-30V可调电源后 会附上过程和心得体会的,先传个半成品
下面的电源背面草搞,是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自己画上去的!!!!不喜欢的朋友勿喷,喜欢的朋友给点辛苦分呗,谢谢了!!!

网友A:
这些都是玩剩的了,ATX改造已经被我们弄得很完善了,话说LZ没把除12V的其他输出拆掉?电容也没换?小心爆电容啊

网友:
楼主好精力和功底,密集恐惧症的我就不模仿了

网友:
      好玩 开心就好

网友:
做个可调电源这么麻烦吗?不知楼主这个输出时几A 呀?

网友B:
最高16V已经达到ATX电源的极限了!再要提高电压,只有改变开关变压器线圈匝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玩剩的了,ATX改造已经被我们弄得很完善了,话说LZ没把除12V的其他输出拆掉?电容也没换?小心爆 ...

你玩剩下了不代表所有人都玩过,不要拿你的理论来评价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高16V已经达到ATX电源的极限了!再要提高电压,只有改变开关变压器线圈匝数了。

不用改变也可以的,ATX不改变变压器绕组,输出到7A的话,根据计算得出最大24V的样子,我做的就是24V,8A。不再大了。大了直接保护

网友:
首先祝贺改造成功!
请问,都改了那些地方?去掉了哪些元件?添加了什么元件?可调电阻加到了哪里?

网友:
能不能用它代替防静电烙铁中的传统变压器?

网友:
强悍!没有一定的原理知识,做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调试这个是不是很危险啊。楼主一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