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梦想家园MQ200W不通电的维修

楼主(2014-07-09):
接同行一台梦想家园MQ200W,故障:不通电,快速拆机,拆完只剩电源板,测试5V输出只有1.8V,拆掉电源管理芯片,是TOP266EG,手头没有这个芯片,只有TOP255EN,没有办法,只能代换试一下,没有想到可以代换,以证明TOP255EN跟TOP266EG是可以找换!

网友A:
http://www.alldatasheet.com/这个网站有元器件的PDF  以后可以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alldatasheet.com/这个网站有元器件的PDF  以后可以查查

谢谢了,以后可以查看PDF

网友:
功率可能不一样,注意散热

网友:
注意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