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秒杀联想不开机

楼主(2014-07-09):
这是今天下午的一台联想机器,接到后和客户沟通,客户只是说不能开机了。
机器联想C466,板号:LA-3691P 仁宝代工,打发走客户开始拆机,取出主板。
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为0.001,这是没有待机或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测量主板各电感对地阻值无异常,上电测量,开关电压正常,公共点正常。
当测量到3V和5V电感时不正常。打开图纸,发现待机芯片是MAX8734。见下图:

经测量测量8734的V+端正常。见下图:

6脚的SHDN#为高电平也是正常。见下图:

LDO5线性电压正常。见下图:

当测量到ON3、ON5是低电平,看来是这里了,测这两个脚的对地阻值正常。见下图:

这两个信号由MAINPWON提供的见下图:

看图可知这个信号来自38、39页,转过去看看,见下图:

是一个LM393DG的比较器,可以看出这个信号是被它给拉低了,它的7脚必须输出高电平才可以,测量发现7脚输出为低。见下图:

来看一下要想让7脚输出高电平,那么它的5脚电压必须比6脚要高才行,经测量6脚正常是有RTC电路送过来的。见下图:

测量5脚发现是2.2V左右,问题出来了,看图纸5脚的电压是B+经过两个电阻PR19和PR28分压而来。见下图:

经测量是PR19损坏后阻值明显偏大造成的,料板取料换好,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07,按开关,电流往上跳变上扬到1A多。截屏亮机,修复完成。拷机1个多小时没有问题。

果然秒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MAINPWON   这个信号  当这个信号为低的时候  ACON  也是为低的。。既然 ACON 为低

怎么一下在恢复了两次啊?
多谢指教,楼主的水平在我之上啊,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一下在恢复了两次啊?
多谢指教,楼主的水平在我之上啊,佩服。

既然ACON为低,那么只可能从预供电电路产生公共点,那样,公共点电压不可能与适配器电压一样了,肯定有压降
楼主为什么说公共点电压正常呢?

网友:
查找故障思路清晰,明白,让我看了一目了然,非常易懂,非常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查找故障思路清晰,明白  牛

网友:
厉害啊!上心了  值得学习

wxf -4 严禁灌水

网友:
明显不符合点火回路逻辑,楼下已有同行指出,我就不说了

网友:
还不错 比较明了

会员 912911 + 5 赞一个!

网友C:
仁宝点火回路  不错 秒杀了

网友:
点火回路,楼主太熟悉了

网友: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wxf -4 严禁灌水

网友:
思路很清晰,连新手的我都看懂了,希望楼主多分享这样的好案例

网友D:
楼主的案列看了不少了,近期每列必看,这种图文排版和思路的严谨让新手更易受益,在看的过程中轻松多了,不像有些案例只上一图,再读的过程中每看到后边的语言叙述都要翻到顶回看截图,读起来很不方便,感谢楼主如此的用心和无私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案列看了不少了,近期每列必看,这种图文排版和思路的严谨让新手更易受益,在看的过程中轻松多了,不 ...

既然做就要考虑全面,让看帖的朋友一目了然。

网友B:
楼主说的是MAINPWON   这个信号  当这个信号为低的时候  ACON  也是为低的。。既然 ACON 为低

应该是这样的吧

还有就是 待机  3   5V 的  V+电压 来自B+  。   B+ 电压偏低   不会有 LDO 吧

仁宝的点火回路  也修了不少。  这个是个人的理解。。

希望是 共同学习!~

公共点电压不可能与适配器电压一致。从小电流那路走,也会有不少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仁宝点火回路  不错 秒杀了

楼主说的是MAINPWON   这个信号  当这个信号为低的时候  ACON  也是为低的。。既然 ACON 为低

应该是这样的吧

还有就是 待机  3   5V 的  V+电压 来自B+  。   B+ 电压偏低   不会有 LDO 吧

仁宝的点火回路  也修了不少。  这个是个人的理解。。

希望是 共同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仁宝点火回路  不错 秒杀了

你有1150CPU的脚位图吗?

网友:
推理思路清晰!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MAINPWON   这个信号  当这个信号为低的时候  ACON  也是为低的。。既然 ACON 为低

我的理解也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希望楼主提供实物图,否则只能让人怀疑是否真的修了这个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有1150CPU的脚位图吗?

1150 太新了 木有啊 以后有了 我会随时传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50 太新了 木有啊 以后有了 我会随时传上去的

想办法弄一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仁宝点火回路  不错 秒杀了

我这个显卡是786M384位的不知能否修好。

网友:
经典的仁宝回路,被楼主整得服服贴贴啊,

网友:
一路看下来.很直观.硬底子

网友:
好久没看帖子的习惯了,今天饱饱眼福

网友:
每次看123朋友的贴,总是那么一气呵成,顺畅

网友:
思路很重要!!!

网友:
仁宝回路修的不错啊

网友:
典型的点火回路的问题 ,这种电路前两年修的很多都是这块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电路虽然可以起到保护后级的作用 但是故障率太高了 不适合采用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电路结构

网友:
我有的疑问不知道LZ可否解答  {当测量到3V和5V电感时不正常}   最后修道电阻变大造成的。那么电感不正常怎么解释那??求LZ解答

网友:
我想知道修个保隔,怎么混上的精华帖?而且,电路跟楼主说的有冲突呀!

网友:
对不起,是我看错了。是测量电压不是对地阻值

网友:
查清楚动手最好,有的二修的什么都动了,看着头大了

网友:
楼主 额是新手刚看时序  思绪非常清晰  学会了

网友:
收藏了以后慢慢研究,现在看不懂

网友:
那种小电阻怎么找啊,一个一个测啊

网友:
思路清晰,基础知识很扎实。

网友:
这个好像在课程里讲过,深入学习了。

网友:
传说中的高手

网友:
不触发的电脑修的比较多,简单的很简单,难得很难,手里还有个啊。。

网友:
查这么多地方,这应该不是秒杀吧。不过楼主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E:
讲的一般 上课的时候 饼哥说 让你把亮机的图片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讲的一般 上课的时候 饼哥说 让你把亮机的图片发上来

我不是专业的讲师,也没有那个口才,文才也不好,分享上来只是为了交流,修好了就分享上来,修不好的有很多。

网友F:
经典的仁宝点火回路问题啊,竟然把饼哥给彻底点火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经典的仁宝点火回路问题啊,竟然把饼哥给彻底点火了。。。哈哈

可不要这么说,自从注册这个论坛以来饼哥一直是我崇拜的偶像。

网友:
这个直接把比较器拿掉应该就可以了吧,及省事都方便

网友:
一步一步顺藤摸瓜

网友:
维修多了。思路也很就清析。秒的机会也就多了。。

网友:
查了那多地方,楼主很耗精力吧,支持。

网友:
很直观.硬底子

网友:
写的很有条理啊,整体看起来觉得很舒服的一个帖子。

网友:
待机  3   5V 的  V+电压 来自B+  。   B+ 电压偏低   不会有 LDO

网友:
思路明确,太历害了

网友:
仁宝的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上次也碰到一台机子  dell的  也是那两个电阻中的一个腐蚀阻值增大

网友:
楼主厉害,学习了,讲的很清楚,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G:
楼主似乎是全能人才呀,数据恢复精通,笔记本也很厉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似乎是全能人才呀,数据恢复精通,笔记本也很厉害呀。

数据恢复纯属爱好,学过两年。

网友:
点火回路掌握的还可以

网友:
电阻坏啦都能秒杀,很不错

网友H:
这这这这也算秒杀!估计这些查下来都快一个了吧 。。。不过楼主技术蛮牛的,如果是我可能还修不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这这这也算秒杀!估计这些查下来都快一个了吧 。。。不过楼主技术蛮牛的,如果是我可能还修不好呢。。。

楼主怎样理解秒杀呢?是不是非要一秒修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