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戴尔E1910HC显示器开机灰屏灰色横纹求解。

楼主(2014-07-09):
今天接到一台E1910hc显示器偶尔开机灰屏,测试后发现正常开机后两小时显示正常,关闭显示器重新打开会灰屏无显示,信号灯正常有信号。 把电源线拔掉过两分钟重新开机就能正常显示了,正好手里有同样的好机器,换掉电源板和驱动板故障依旧,液晶板坏了?求高手解答 (对了液晶为三星生产)

网友:
液晶板的问题多一点,其它板你都换完了

网友:
应该是屏供电问题么?

网友:
液晶供电正常,是不是屏芯片坏了啊

网友:
看看给屏供电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