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60m 复位正常不跑码

楼主(2014-07-09):
今天接到客户一块主板,联想m3a760m  v:1.01 ;接到的时候跑62 ,后来几不跑码了,测量主板供电、时钟都正常,复位也正常就是不跑吗,从官网下载了一个BIOS刷新后还是不跑码;换了一个新的BIOS芯片也是一样,io芯片换了、南桥也做了 ,,求哪位大神指点指点 ,,,多谢

网友:
先加焊下CPU座.再观察

网友:
看样子该做的楼主都是做了啊?

网友:
什么都做了还是那样就是铁板了  叫客户换吧,,,,

网友:
cpu座加焊之后还是不行啊!!!

网友:
还有什么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