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41主板能上电不跑码?

楼主(2014-07-09):
   我有一块七彩虹G41主板能上电,通电,就是不跑码,裸板测试的,内存换了。CPU换了,就是不跑码,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请教打神门,该怎么维修

网友A:
有没有放放电试试

网友B:
内存电压正常吗

网友C:
内存供电----VDDA2.5V---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都正常吗?可以刷个BIOS

网友D: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放放电试试

放过了,没用,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电压正常吗

怎么测内存电压啊,维修新手,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供电----VDDA2.5V---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都正常吗?可以刷个BIOS

这些怎么测,新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时钟、复位。

请教怎么测这些

网友E:
先测cpu电压.若有1.2V.再测PCI B16时钟是否有大约1.6V.接着测PCI A15复位约3.5V.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测cpu电压.若有1.2V.再测PCI B16时钟是否有大约1.6V.接着测PCI A15复位约3.5V.

你好!维修新手,请教怎么测

网友:
简单.请先準备cpu阻值卡.上头有测量点.见图

网友:
我也有一块   把南桥上bga加焊后能点亮一次  然后又不行了  郁闷死了

网友:
上假负载测条件,正常就刷个BIOS

网友:
楼主连最基本的都不会!还是从学习如何用数码诊断卡开始吧!

网友:
先量电压,都正常了刷下BIOS

网友:
南桥 没焊好  估计 重新焊下

网友:
不跑码 查CPU供电啊

网友:
跟我一样要学的太多了!

网友:
简称找班长,他会告诉你怎么修的

网友:
不跑码的板手上有几块,都在琢磨中

网友:
一步一步 来 慢慢的看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