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助屏电路问题

楼主(2014-07-09):
12V AVDD 正常  就是没有VON   VOFF 也正常  不知道VON 是怎么产生的  三极管测出来都OK的

网友:
按照VON这这个线跑一下,外围有保险电阻的。  或者你把VON后极断掉看下,是不是后极被拉低了。

网友:
这都有点位图厉害 啊 , 楼主分享一下让我们开开眼界。

网友:
额 哪里的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