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求助,笔记本LED显示屏坏了,可以换成LCD的吗

楼主(2014-07-09):
我的笔记本是联想昭阳E43L ,显示屏是LP的LED屏,但现在出现抖屏现象,有时候抖动,上下抖动,有时候不抖。同事有一台方正笔记本坏了,LCD屏,但屏是好的。能不能把LCD屏换到我的笔记本上,连同数据线一块都换的话。

网友:
不好改,lcd和led高压板不一样,电压也不一样,太麻烦,不如换一样的屏

网友:
高压板可以一换,还有连线也可以一块换,就是主板支持吗

网友:
这个不好说  那个LCD该LED可以

网友:
接口会一样吗?

网友:
厚度会一样吗?  LED屏通常比较薄

网友:
如果屏背面的接口一样可以换   买个lcd高压板 换掉led高压板就可以了

网友:
好像买一条转接线就可以的吧?

网友:
也可以试一试换背光3

网友:
完全可以换就是工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