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总结的intel开机时序~~给新手看看,不对地方帮忙补充

楼主(2014-07-09):
Intel一般开机时序:
1.        插入适配器或者电池
A.        在没有任何电力设备供电时(适配器和电池),通过纽扣电池来 产生VCCRTC(3.3V)供给南桥的RTC电路,以保持内部时间的运行和保存cMOS信息。
3V的纽扣电池‘
B.        在插上电池或者适配器以后,产生公共点电压(保护隔离电路)
C.        接着产生EC的待机电压(一般是线性的VCC0,AVCC,VCCA),在待机供电正常后,EC给晶振供电产生EC待机时钟(有可能在内置的晶振,有可能是外置的32.768k),待机供电后延时产生EC复位(WRST#,EC_RST#,VCC_PRO#,电压3.3v),EC读取程序配置自身脚位,读取的是EC_ROM。
2.        南桥获得待机电压(ACMODE信号)大部分会按照下列方式产生电压,并非全部主板。
A,如果EC检测到电源适配器信号(AC_IN/DC_IN),会自动发出信号开启南桥的待机供电
(VCCSUS3_3,V5REF_SUS),然后EC发给南桥一个叫RSMRST#的信号,通知南桥待机电压正常,AC_MODE
B,如果EC检测不到适配器(电池模式),EC需要收到开关触发信号后,才会开启南桥待机供电(VCCSUS3_3,V5REF_SUS),以节省电力。DC_MODE
3.        按开关
按下开关(大部分的机器都是开关到EC然后EC到南桥),EC收到开关信号后,EC延时发动一个高低高的PWRBTN#开关信号给南桥。3.3V-0V-3.3V的一个跳变
4.        南桥发出信号(SLP信号全是3.3V)开启内存供电和其他供电
A,当南桥收到PWRBTN#之后,南桥会发出SLP_S5#或者SLP_S4#,直接或者间接的通过其它零件的转换去开启内存供电(DDR1 2.5V,DDR2 1.8V,DDR3 1.5V)和一些其他供电(可以有南桥直接开启SLP信号也可以由EC开启SLP信号)
5.        南桥发出信号开启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
A ,当南桥收到PWRBTN#之后,南桥发出SLP_S3#控制产生+3.3V_RUN,+5V_RUN,桥供电(1.*V),总线供电(1.05V,/VCCP),独立显卡供电(VGPU_CORE/1.*V)等(可以有南桥直接开启SLP信号也可以由EC开启SLP信号)
B,当桥供电和总线供电都正常之后,一般会汇合形成一个PG信号,送给EC,然后再有EC开启CPU供电(VCORE 1.*V)(也有可能总线和桥的PG信号没有给EC,通过其他元件开启cpu的核心供电)
B,当CPU的供电正常以后,cpu的电源管理芯片会发出PG最终送达南桥的VRMPWRGD脚。3.3V
6.        当所有供电正常后,再去开启时钟
A,当CPU 的供电正常后,cpu电源管理芯片会通过电路转换开启时钟芯片,产生各路时钟。
7.        供电,时钟正常,南桥发出复位信号,最终复位CPU
A,        当南桥的供电,时钟,VRMPWRGD信号,同时收到EC或者其他供电电路转换过来的PWROK(3.3V)信号后,
B,        南桥会发出CPUPWRGD(1.05V)通知CPU芯片,它的核心电压已经成功开启,并同时发出PLTRST#(3.3V)和PCIRST#(3.3V)
C,        当北桥收到PLTRST#信号以后,北桥会发出CPURST#(1.05V)给CPU,cpu开始工作
D,        CPU会发出ADS#地址选通信号,开始寻址读取bios
8.        跑码
9.        检内存,检测显卡,检测完了显卡就有了显示。然后检查内存,然后检测外设
10.        检测EC,网卡等,
11.        检测显卡
12.        显示,检测其他外设
13.        启动系统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谢了

网友:
学习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2014-08-16):
正需要呢,谢谢哈!这些可以好好修炼啦!

网友:
楼主时序,总结得非常清楚,学习目标

网友:
谢谢楼主。 茅塞顿开

网友:
第一次看一这么祥细的东西,你真是个好人
让我没有一点时序的人也想起了时序修机了,谢谢

网友:
c466a SATAc466a SATA

网友:
楼主用心了,可否把那些英文信号符号标准下中午含义啊,谢谢啊

网友A:
很不错,和我看的有一期月饼老师讲的完全一样,

网友(2014-10-03):
很好。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和我看的有一期月饼老师讲的完全一样,

应该是月饼老师讲的,楼主把它记下来了.自己在修正一下.楼主用心啦!

网友(2015-02-15):
楼主不地道,这是从书上超下来的把,应该是不是事系列的书,对不对

网友(2015-11-13):
是啊,我在迅维31期远程视屏里听月饼哥讲过这个,我也记录下来了,不过拿来分享,说明你为人很厚道。

网友(2017-02-08):
楼主写的很好

网友(2017-03-24):
好详细。我师傅教我都没那么详细。学习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