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笔记本电脑的硬盘才装的一个星期系统就进不去系统,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7-09):
华硕笔记本电脑BIOS显示的型号是3M-ST后边都是数字,没记住,容量500G的
弟一次去发现各个分区不显示容量,一点说是什么目录无法读取,大概是这个意思,
用DISKGEN分区提示什么0X0000未知错误,后来换了一个GDISK的分区软件分,装上系统了
才一个星期,人家还说不怎么用,这回是进WIN7那个闪动的标那闪半天都进不去,我用PE进去一看
也是显示分区,但都无法读取,用DISKGEN看就一个分区,一分区还和上回提示一样,请问这样的现象
是硬盘那里问题,我用DISKGEN硬盘检测与坏道修复,出来几个读取卡住几秒的地方,但也没显示是怎么回事,说是什么未检测什么的,
人家可能不太乐意换硬盘,如果是坏道我还可以给试试修一下,要是别的问题他要同意换我就给他换一个

网友:
先用MHDD修复硬盘,否则只有换硬盘了。最好劝客户换硬盘,我还是不太相信MHDD的特异功能!

网友:
硬盘有坏道呀,兄弟

网友:
开机什么报错,发上来好针对性。

网友:
硬盘有坏道,MHDD修复一下,最好换新硬盘。

网友:
用Victoria简单

网友:
明显固件区问题了,呵呵,还是就是零磁道和坏道的问题,

网友:
进展如何,后续呢楼主。

网友:
肯定是硬盘坏了,不过能不能修好要看是哪种牌子的了。有些牌子的几乎修不上,用MHDD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的,不行还是劝客户把硬盘换了吧,。这样能好一点。

网友:
有坏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