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 认不到本地网卡和无线!!

楼主(2014-07-09):
求助·····应该是我在BIOS里面不知道调了什么。重启后进系统认不到无线和本地了···
我刷BIOS也不行··、
在BIOS里也认不到无线网卡···
我换了个HP的无线网卡上去··开机1802报错,进步了系统··进BIOS里就能认到无线网卡
要怎么办呀····················

去官网下载电源管理软件,装好后FN+F5打开就是了.

网友:
既然你说是在BIOS里面不知道调了什么才出现的问题 就继续排查BIOS问题

网友:
估计是PCH坏了

网友A:
在BIOS设置居然可以把无线和本地给弄没吗?既然调没了,那你就恢复一下BIOS啊,干嘛要刷BIOS呢?

网友:
进BIOS F9 F10撒

网友B:
按楼上说的进BIOS按F9 F10 ERTER如果还不行就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
BIOS里恢复出厂设置,不用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BIOS设置居然可以把无线和本地给弄没吗?既然调没了,那你就恢复一下BIOS啊,干嘛要刷BIOS呢?

我恢复过出厂设置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楼上说的进BIOS按F9 F10 ERTER如果还不行就不是BIOS问题了。

恢复过了····我那天就是在BIOS调了下···重启下就认不到了

网友A:
那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现在解决了吗?

没有呢············

网友C:
你就在BIOS里调了   那不就是还是BIOS的事了    之前用的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就在BIOS里调了   那不就是还是BIOS的事了    之前用的正常吗

之前正常的··就是不知道调那里··重启后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