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42JR 4.0 4.1版本(触发0.07掉电和待机就出显卡供电)

楼主(2014-07-09):
之前修到K42JR4.1的板子,内存那绿条贴的是K42JZ  问题是触发后0.07掉电又重启到0.07又掉电。看到论坛有人说K42JR待机就有0.2显卡供电都出来了。最终问题出现PQ8503这复合三极管上面 ,当它坏了有两种情况(2脚有没有电压都一样)
第一种情况:3  4脚直接不受控直接导通  2级电压提前出来

第二钟情况:3  4脚直接不受控直接开路  2级电压触发后不出来

第一种情况出现的时候表现为,待机电流变0.2左右,显卡供电先出来。
因为PQ8503不受控。+12VSUS(待机就出来,自主升压)直接转换出+12VS,使得一些2级电压提前出来,比如+3VS导致的问题是pu8201 显卡供电EN开启信提前有3V
DGPU_PWR_EN#这是桥发出的,这时候桥还没工作,应该是开路
P_+VGA_VCORE_EN 这电压其实是在这被3V上拉发出去控制另一路电压转换,而不是像图纸那样控制显卡供电开启
所以PQ8503第一种情况是显卡供电先出来,造成待机0.2A电流。
第二钟情况3  4脚开路,导致触发后也不出+12VS,电流只到0.08A(左右)就掉电反复重启。
这问题是+3VS触发后没出来

使得PQ8601A截止,SUSC_EC#(相当于SLP3#)经过电阻电容延迟导通PQ8601B拉低FORCE_OFF#

FORCE_OFF#是控制EC_RST#

也就是在触发瞬间PQ8601A的2脚电压比PQ8601B的5脚电压先出现,从而使得FORCE_OFF#为高也就是EC_RST#为高

当+3VS没有的时候,PQ8601B的5脚就会延迟1~2秒出现高电平拉低FORCE_OFF#使得EC每2秒左右复位一次,这也造成触发2秒左右掉电又触发循环而且触发的电流都不高就掉电。

以上是我修的机子PQ5803  这复合三极管坏了,触发也不转换12V电压出来照成重复触发掉电,然后我直接把3 4脚飞线出现先出显卡电压。今天也看到一个求救贴说待机显卡电压就出来。所以才编辑了这贴,希望那有错误大家指点下,第一次发这种讨论贴。也期望大家给些积分(就在评分那,不扣大家积分的)
补充:那三极管是在内存槽下面点,PQ8504  PQ8503

网友:
Erase。 + 5 赞一个!

网友A:
那最后楼主是换掉了那个复合的管子对吧?

网友B:
请问楼主修复好的待机电流是多大。

网友:
分析的相当好.给力.帮忙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修复好的待机电流是多大。

0.02,我是直接把三极管短接,把显卡供电开启的那个PR8202  0欧电阻断开,飞线到SUSB_EC#那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最后楼主是换掉了那个复合的管子对吧?

没找到那同样的换,就懒得换了,直接把显卡供电开启那里改下

网友:
不管怎样发帖是值得鼓励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找到那同样的换,就懒得换了,直接把显卡供电开启那里改下

直接把显卡供电开启那里改下,想问下是怎么改的啊?

网友:
很经典的案例,值得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显卡供电开启那里改下,想问下是怎么改的啊?

5L 有提到怎么改

网友D:
今天一台版号是k42jr 4.0的 板,之前是不显示,大写灯闪,放了两天,(因为刷bios等编程器座子,座子坏了,网上订)刷完通电,待机0.2a ,显卡供电出来了。换原来的bios就待机0.08a ,显卡供电没量,3、5v芯片发烫,线圈阻止正常。会是你说的那个地方吗? 明天上班看看。 明天再来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今天一台版号是k42jr 4.0的 板,之前是不显示,大写灯闪,放了两天,(因为刷bios等编程器座子,座子坏了, ...

0.2A的时候能显示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0.2A的时候能显示么

是之前!  现在的情况是 通电,0.17掉到 0.08a  不触发,瞬间有显卡供电1.2v。0.08a的时候就没有了。那个你说的管子也换掉了。之前加焊过南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之前!  现在的情况是 通电,0.17掉到 0.08a  不触发,瞬间有显卡供电1.2v。0.08a的时候就没有了。那个 ...

你那问题和我帖子不是一样的问题吧。

网友:
必须赞一个  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问题和我帖子不是一样的问题吧。

-.-   有点一样好不好!

网友:
分析得很好,华硕主板这些6脚仔坏的也不少。

网友:
12V转换出问题  很多呀

网友:
高手啊!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