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196WD 显示器用一个小时左右会出现闪屏

楼主(2014-07-09):
联想;196WD 显示器用一个小时左右会出现闪屏,刚开机都好好的,一个小时左右就出现闪了,也不会太厉害,就是你转眼它就闪一下,闪的时候是黑块,不知道是哪里问题,大侠们有见过吗?

网友:
屏  驱动板   电源   都有可能

网友:
找个通用驱动板套一下吧区分出哪的毛病就好修了

网友:
观察电容有没有鼓包   测供电,开启

网友:
电源 电容有没有坏的 用通用版 测试下

网友:
是不是哪里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为什么会用一个小时才出现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