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 A1466 不开机

楼主(2014-07-09):
A1466 插上电源,待机偏高。。0.130左右,看到0.130就高兴,之前遇到过几次待机偏高也是0.130左右,这个故障都是触摸板上的小板坏了。。马上拆机一看进水还是被人修过的。肯定没有这么简单。还是把触摸板拔掉,插上电源待机正常,电源灯是亮的,,,正好我有一个A1369的机器,拆下触摸板,看看能不能开机,果然还是不开机,,那就修把,,,测量主板的电压,待机电压一般是,,3.42.V 灯是亮的3.42说明正常,,在测量8V 也是正常的,,在测量3.3.这个电压确是没有的,,,,那就查询3.3V 芯片是ISL51980   第23脚没有主供电。测量一下只有0.9V ,怎么可能8V 电压正常出来了,跟着这个电压查到8V出去的保险F7040,在主板上找不到,查询点位图,点位图上确实有的,我以为点位图错了。在其他的地方看了一下跟点位图是一样的应该没有错啊。。 然后在仔细对比,结果是一个电容,被人换掉了,然后随便找了一个保险换上去。。主供电有了正常了。
结果还是没有3.3V ,再查控制,苹果机器是待机没有5V的所以第4脚是5V控制,是没有的,,然后在看21脚,3V控制也是没有的,跟着控制查询
到是又U7941发来的,。U7941是又这个信号控制的SMC_PM_G2_EN、、这个是U4900发出的,

U4900没有发出这个信号没有收到ACOK
在查U7000充电芯片工作。第2脚供电正常的,第3脚也是正常分压3.3V ,都正常的,马上把芯片换掉还是一样的,,然后在看看芯片发现第13脚是一个SMC_RESET_L复位。然后就看到旁边的R7000已经看到了 但是旁边的R7002没有看到只是看到两个点。,。可能是被人取小了,,找了一个100K的电阻,换好在测量ACOK。已经发出 了,,在测量3.3V还是没有。晕到。在去测量TPS51980第21脚控制也已经有了,。怎么还不出啊,,然后在论坛看到有人说13脚VREF2基准电压 也有1.7v.看到别人说13脚电容C7201说小了也不行,,,我也找下这个电容是不是被人换掉了。找到这个电容然后用表测量结果,跟第13脚不通的,,然后在放大镜下面看到了。C7201旁边一个小小的刀口划断了,,马上飞一根线,,在插上电源,电流刷刷上去,听到开机声音OK了。。到此修改好了 附上图纸点位图

网友:
楼主分析的细致,思路好!人为的故障入手难,楼主一步一步深入分析把故障解决!赞

网友:
A1466 插上电源,待机偏高。。0.130左右,不知道楼主这个是怎么接的电源呢?不是要专用的苹果电源吗?

网友:
淘宝买的 苹果电源线

网友(2017-07-17):
楼主修得不错,我也要学习学习了

网友(2019-01-08):
最近苹果维修的不少,真得备条线了